[AVR单片机]
单片机复位电路

楼主(2010-04-01):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存放电用的啊

网友B:
复位电路上用的是电解电容?

网友C:
不是吧,和滤波有关系吗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单片机复位信号(8051是低电平有效)需要保持一定的时间才能被识别为复位。当单片机上电后,由于串联了一个电容,复位信号不会立刻由低电平跃变高电平。而是保持低电平一定时间(一般是MS级)。所以就可以正常复位了。

网友D:
典型电路时10uf电解电容或胆电容

网友E:
充放电,和电阻一起形成一个复位脉冲

网友F:
在上电瞬间电容两端电压不会突变而使得RST为高而复位,随后就开始对电容充电使得RST逐渐变低,低到一定电压后使8051脱离复位而进入正常工作.因此此电容起充放电的作用!!

网友G:
我见过好几种复位电路,有的是系统上电时一个突变脉冲可以直接通过电容实现上电复位,然后按键直接连通电源。

网友H:
楼主说的电路中电解电容的作用是通过电容的充放电实现单片机的复位

网友I:
一般都一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