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镜像电压源?

楼主(2010-04-01):
镜像恒流源是听的太多了,不知道有没有镜像电压源,用于,对地的电压翻转到相对于VCC相同的电压?

网友A:
电压跟随器不就是吗?

网友B:
这算不算楼主说那个意思?
如果T1=T2
Vin=Vdd-Vout

楼主:
实现这个功能的:

实际中是想用个DAC做恒流源,但DAC的输出是对地的,如何翻转是个问题:

网友B:
你这个图不是镜像哦,镜像是指输入和输出要成比例
这个是稳压管的一种应用而已
你不是都恒流源了么?还要什么啊?

楼主:
恒流源分多种,有灌入式恒流源,有吸入式恒流源,对于灌入式恒流源,必须在电源高端实施恒流....

你说的灌入式和吸入式,就是PNP和NPN镜像电流源吧

楼主:
有办法了,多谢

网友C:
跟随器和1:1反相放大器之间的关系就是镜像电压输出关系。

网友C:
通常地,桥式功率放大器利用的就是镜像对称电压输出关系。
象RS-485总线的电平,也可以认为是两根总线上的电压是相对于共模电压是镜像电压关系。不过,它的共模电压在工作中不是稳定的,而是随信号变化的。

楼主:
哈哈,原来这么多镜像电压源:
开始是准备借用电阻上的压降来实现,经IC921这么一说,直接用反向放大器了,呵呵:

网友D(2023-05-19):
引用 楼主:
恒流源分多种,有灌入式恒流源,有吸入式恒流源,对于灌入式恒流源,必须在电源高端实施恒流.... ...

你说的灌入式和吸入式,就是PNP和NPN镜像电流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