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段数码显示滚动设计

楼主(2010-04-01):
哪位大侠帮个忙,看看,设计要求是  : 设计51单片机控制的8段数码LED电路系统,硬件设计采用串行口和扩展并行口发送字符,设计显示程序,要求实现效果为:字符能左移或右移,移动的速度可以调节,字符的亮度可以调节,字符可以具有闪烁效果等. 完成51单片机68段数码滚动显示程序设计。

网友A:
你是要硬件呢?还是要程序?还是全都要啊?

楼主:
要程序...当然硬件有什么好建议也可以

网友A:
你想让人把程序全部写出来,还是只给个设计思路?
思路会有人给你提供,但是程序估计不会有人给你写的!
虽然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个很简单的程序,但要做好的话需要板子需要调试,大家都是靠这吃饭养家的,估计大家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做!
你还是踏踏实实的自己调试吧!先把板子lay好,一点一点的调试,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再来这里共同探讨!
左移或是右移只是显示先后的问题,移动快慢是轮流显示延迟的问题,亮度是显示时间的问题(显示一个数码管的时候delay的时间越长越亮),闪烁是开关的问题!我只能和你这么说了!程序还得靠你自己一点一点写,一点一点调试!

楼主:
呵呵,谢啦,有个思路就好,不然就是毫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