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平复位电路改为低电平复位

楼主(2010-04-01):
高电平复位电路改为低电平复位,我并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可以吗?

网友A:
显然不行
把地符号和电源符号换位置就行了.

网友B:
电阻电容对换下位置,上电就会复位,但按键无效了.
如果再把按键的Vcc割断接到地就最好了

楼主:
请问2楼,地和电源互换,和我更改电阻大小不是一个概念吗?由10/11*Vcc的高电平,变为1/11*Vcc的地电平。

网友C:
你改了电阻,按键没按得是低电平,按下去还是低电平啊。

网友D:
加一个非门也行啊!!

楼主:
5楼说的有道理,那么看来能把电源和地互换是个好办法。不过我学习板的pcb上我真不知怎么改。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