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被cadence的安装搞的虚脱了

楼主(2010-04-01):
装了N次,都没成功,网上找的办法都尝试过了,没用。
卸载也是巨麻烦无比,win7还卸载不掉,装了卸载工具才行,郁闷

网友A:
再XP下安装16.3,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按照crack一步步来就可以

网友A:
1.更改license_manager文件夹下license163.lic第一行hostname为你的计算机主机名

附:计算机主机名获取方式:
通过联按Windows徽标键与PauseBreak键后点击"计算机名"选项卡,完整的计算机名称处的内容即为你的计算机主机名,复制其即可
或者联按Windows徽标键与R键后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cmd"进入命令提示符窗口后直接输入"ipconfig /all"后,你会看到你的hostname)

2.在环境变量的系统变量区域增加系统环境变量CDS_LIC_FILE,其内容为5280@主机名(5280为端口号)

3.安装license manager,license file指定为license163.lic

4.替换cdslmd.exe,以管理员身份运行license manager中的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exe,复制license163.lic文件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指定license file为X:\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163.lic

确定port number确认值是5280,host name那里是你的计算机名
做完这个,重启计算机,再做下面的步骤

5.安装cadence及library到X:cadence\SPB_16.3目录

6.复制patch目录下的三个文件到X:\cadence目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unMe!.bat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个步骤我也操作过了,不行

网友B(2010-07-28):
**不完全啊,郁闷

网友C:
我在win7 旗舰版下装好了Cadence 16.3 网上搜的图文教程 你试一下

网友D:
估计是系统问题 换XP吧

网友E:
搞不定多搞几次.看明白**方法.

知道为什么这么改?

网友F:
你们16.3从哪搞的?

网友F:
我的都是16.2啊

网友G:
我装的是16.3,里面有**文件,按照那个**文件说的一步步的来还可以。

网友F:
看到verycd上有ORCAD 16.3   这个里面包含ALLEGRO了?

网友H:
16.3,,我下载的是1.74G,不知道楼上几位,是不是这个容量?谢谢。

网友C:
13# lpcfans 就是从电炉上下的
orcad界面做的很难看

网友H:
回复 网友C:
谢谢。电驴都泄了,不能AV后,就不用了。

网友I:
XP上装了N台机器16.3都没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H:
那你现在av从哪里下?:$

网友J(2010-11-23):
xp下用16.3的试试   还有如果你已经装了n遍需要从装系统  以前我一个星期专门装Cadence软件发现的

网友K:
win7是不太好玩

网友L:
:DLZ次数太多了,是容易虚脱,

网友M(2020-12-23):
16.6用小哥的工具也是装了n次都不行,老是没有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