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程序状态字的用法?

楼主(2010-04-01):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程序状态字的具体用法?
来自 2楼

网友A:
程序状态寄存器PSW是计算机系统的核心部件——控制器的一部分,PSW用来存放两类信息:一类是体现当前指令执行结果的各种状态信息,如有无进位(CF位),有无溢出(OF位),结果正负(SF位),结果是否为零(ZF位),奇偶标志位(PF位)等;另一类是存放控制信息,如允许中断(IF位),跟踪标志(TF位)等。

网友B:
根据状态字的不同执行不同的程序

网友C:
是说单片机当中的程序状态字寄存器?

网友D:
什么是程序状态字?

网友E:
有些机器中将PSW称为标志寄存器FR(Flag Register)。

网友F:
同意6楼!

网友G:
程序状态寄存器PSW是计算机系统的核心部件——控制器的一部分,PSW用来存放两类信息:一类是体现当前指令执行结果的各种状态信息,如有无进位(CF位),有无溢出(OF位),结果正负(SF位),结果是否为零(ZF位), ...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清楚,就是有些字被那个“酷”字挡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G:

的确,不过可以复制了后再看,这个21ic应该改进一下哦~

网友H:
6楼的说的挺好的

楼主:
谢谢,讲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