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想找驱动喇叭的电路

楼主(2010-04-01):
想做个报警器喇叭 像摩托车上面防盗器那种喇叭。驱动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A:
能放大声音就行了吧

网友B:
类似蜂鸣器的用法吧?

网友C:
这个可以吧

网友C:
刚才看到车辆喇叭驱动电路居然还有这样的专利

网友D:
应该是一个专利吧

网友E:
电路也可以申请专利的啊

楼主:
麻辣鸭脖子,谢谢了。专利是无处不在的。据说一条拉链上就有专利1000多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