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8b20程序范例

楼主(2010-04-01):
/**************************************
** Filename: 18b20.c
** Describe: 18b20 温度传感器
** Author : 古欣 www.avrvi.com
** Time :   2007-2-15
**************************************/

#include "config.h"

unsigned char wmh,wml,flag,count; //flag温度为负标志,count为实际温度
void init_1820(void)
{
  SET_DIR_1WIRE;     //设置PC2 为输出
  SET_OP_1WIRE;
  CLR_OP_1WIRE;
  delay_us(480);   //480us以上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delay_us(20);   //15~60us
  while(CHECK_IP_1WIRE);
  SET_DIR_1WIRE;
  SET_OP_1WIRE;
  delay_us(140);   //60~240us
}
void write_1820(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m;
  for(m=0;m<8;m++)
  {
    CLR_OP_1WIRE;
    if(x&(1<<m))   //写数据了,先写低位的!
    SET_OP_1WIRE;
    else
    {CLR_OP_1WIRE;}
    delay_us(40);   //15~60us
    SET_OP_1WIRE;
  }
  SET_OP_1WIRE;
}
unsigned char read_1820(void)
{
  unsigned char temp,k,n;
  temp=0;
  for(n=0;n<8;n++)
  {
    CLR_OP_1WIRE;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k=(CHECK_IP_1WIRE);   //读数据,从低位开始
    if(k)
    temp|=(1<<n);
    else
    temp&=~(1<<n);
    delay_us(50); //60~120us
    SET_DIR_1WIRE;
  }
  return (temp);
}

void gettemp(void)       //读取温度值
{
  unsigned char temh,teml,wm0,wm1,wm2,wm3;
  init_1820();     //复位18b20
  write_1820(0xcc);   // 发出转换命令
  write_1820(0x44);
// delay_nms(800);   //不延时也好使,不知道怎么回事!
  init_1820();
  write_1820(0xcc); //发出读命令
  write_1820(0xbe);
  teml=read_1820(); //读数据
  temh=read_1820();
  wm0=teml>>4;     //只要高8位的低四位和低8位的高四位,温度范围0~99啦!
  wm1=temh<<4;

//count=(temh*256+teml)*6.25; //计算具体温度
if((temh&0xF8) == 0xF8)
{
  flag=1;
  count=((0xFF-temh)*256+(0xFF-teml))*6.25;
  //count=((0xFF-temh)*256+(0xFF-teml))*625;
}
else
{
  flag=0;
  count=(temh*256+teml)*6.25;
  //count=(temh*256+teml)*625; //计算具体温度
}
  wm2=wm1+wm0;     //16进制转10进制
  wm3=wm2/100;
  wmh=(wm2%100)/10;   //出口参数了!wmh是显示的高位,wml是显示的低位
  wml=(wm2%100)%10;

}
http://bbs.avrvi.com/simple/t14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