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变压器的电气参数

楼主(2010-04-01):
各位能否解释下网络变压器的参数 Insertion Loss,Return Loss,Cross Talk,common Mode Rejection等参数代表什么意思?这些参数的不同会对应用有什么影响?感谢!

网友A:
Insertion Loss —— 插入损耗
Return Loss —— 回损
Cross Talk —— 串扰
common Mode Rejection —— 共摸抑制

具体啥意思?看书!一两句话没法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