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指示灯疑问

楼主(2010-04-01):
香版,现在项目的usb模块是基于st的官方库,实现了自定义设备。现在的疑问是:我如何在下位机判别usb枚举成功?只有枚举成功了,我才能让那个指示灯亮。因为是刚刚接触usb和stm32,所以对细节也不大清楚。是不是收到PC机的 set configuration后就认为枚举成功呢?谢谢!

网友A:
收到PC机的 set configuration(1)后就认为枚举成功。

楼主:
谢谢香版!连接是上是认为收到set configuration,那么断开连接该如何检测呢?

网友A:
断开连接是set configuration(0)

楼主:
我的板子是自己供电的,所以当暴力拔出电缆的时候,stm32应该是没办法收到set configuration(0)的命令的。难道要检测5v电源有没有掉线?现在板子做好了,是没办法修改的了。

网友A:
我的板子是自己供电的,所以当暴力拔出电缆的时候,stm32应该是没办法收到set configuration(0)的命令的。难道要检测5v电源有没有掉线?现在板子做好了,是没办法修改的了。 ...
引用 楼主:

暴力拔出电缆时只能通过检测5V电源了,没其它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