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会影响单片机的工作吗

楼主(2010-04-02):
设计了一款控制器,做了200片,第一次十片是自己手动焊接的,都能正常工作,于是拿100片到外面加工,回来后一片都不能用(Freescale HC908系列的),除了PCB板,所有的零件都换了遍,还是不能工作,后来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只要用助焊剂将单片机焊接上,单片机的晶振便不起振;只要不用助焊剂焊接单片机就能正常工作(剩下的90片都没有采用助焊剂,都能正常工作)
     这种现象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助焊剂导电还是怎么的,单片机采用了TQFP,引脚间距0.5mm。助焊剂使用**签蘸上去的,擦的也不多。焊接温度380°。
     现在报废了一百片,只有找到原因,我那100片才可能修复。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洗洗干净

网友B:
接触不好所致

网友:
有些助焊接是导电的 我试验过 比如焊锡膏

网友C:
有些酸性焊膏会导电

网友D:
用酒精清洗一下不就OK了

网友E:
没事!用去污水清洗一个就可以了,可能是助焊剂导电下次改用松香水做助焊剂。

网友F:
焊锡本身就自带助焊剂,干嘛还要加助焊剂?而且新IC没氧化不需要助焊剂啊。新干净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G:
外加工的PCB焊完了没有洗板吗?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洗板水都洗好了,大部分都修复了。

网友F:
为了在运行下再短路,你最好还是在IC管脚上刷绝缘漆。

网友H:
俗话说的好,洗洗更健康,用有机溶剂洗一下再试试,一般用酒精,时间要是久了就要多泡一下,用刷子刷一下

网友I:
加焊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