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数据校验方式有哪几种?

楼主(2010-04-02):
现在解一体红外数据码,共13字节,最后一字节应该是前12字节或是几个字节校验值,试了求和、异或,普通CRC8都不对,以下为几组数据组:
{C3 E0 00 00 05 00 00 00 00 04 00 A0 F1}
{C3 E0 00 00 05 00 00 00 00 00 00 A0 F6}
{C3 E0 00 40 05 00 00 00 00 04 00 A0 89}
{C3 E0 00 40 05 00 00 00 00 00 00 A0 8E}

{C3 E0 00 00 02 00 00 00 00 04 00 20 74}
{C3 E0 00 00 04 00 00 00 00 04 00 20 70}
{C3 E0 00 00 05 00 00 00 00 04 00 20 71}
{C3 E0 00 00 06 00 00 00 00 04 00 20 72}
大伙帮忙看看这是用的什么校验方式,谢谢!

网友A:
确定最后一个字节是校验位吗?

楼主:
确定最后一位是校验码,但是采用什么校验方式,及校验哪些字节就不清楚了。第一字节为固定的,现在也没去分析到底是怎么个校验法,直接采用查表的方式先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