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RM_LINUX 如何提高启动速度?

楼主(2010-04-02):
那位资深人士给指指方向,多谢!

网友A:
不压缩内核 不压缩文件系统 减少启动设备 减少启动进程 用更快的cpu  ram 跳过uboot

楼主:
嗯,大概能节约多少啊?

网友B:
内核不压缩;
为特定平台定制一个内核;
也不要检测什么东西了,比如ram大小, 驱动,你假定硬件模块都是完好;
所有参数要在编译阶段固定下来,包括页表,各种数据结构初始;
启动过程不要打印任何东西;
可以做到超快,不过不灵活;

楼主:
好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
优化启动时间是好多项目的需求,得好好学学了。
希望继续哦!

网友C:
日本有专利1s启动~

网友D:
要是不断电内存的可以做到1s启动.

美帝总统的核弹箱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是断电1s启动~数码相机就这个功能~

网友E:
1、优化bootloader;
2、重新配置内核;
3、优化filesystem,如果有的话;

如果还不能满足要求的话,那就动代码吧,首先把为了可移植性增加的无用代码去掉。

网友F:
自已编bootloader,或者按需载减现有的bootloader,我的作法是自已定制U-boot,把所用启动内核用不到的功能全去掉。目前可以做到1秒启动,看网上的朋友,还有做到100ms启动的,这个可能是极限了。

网友G:
断电1S启动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