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遇到问题请求帮忙解决

楼主:
左边那个运放是把DAC0832输出电流转为电压,右边那个是把电压放大后输出用以给外部提供稳压电源。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想在输出部分做一个电流过流保护电路,如果电路中的电流大于2A的时候就使单片机复位。希望大虾们给点思路。

网友A(2010-04-02):
用的什么运放呢 能输出2A
首先方案就不妥当
你的项目应该概括为 带过流保护的可调稳压电源
朝这个方向思考一下吧

网友B:
输出后面加个自恢复保险丝也叫过流保护器

楼主:
恩,就是你说的这题目,如果负载电阻过小的话,有可能使得电路中的输出电流高于2A,这样的话就有可能烧毁器件,为了不让这样的情况发生,稳压电源输出部分该怎么取样它的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