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饮水机自动控制?

楼主(2010-04-02):
各位大侠,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实现饮水机自动倒水?比如在出水口放一个杯子,就会在杯子的2/3处停止倒水。期待各位大侠救援

网友A:
闭环控制啊

楼主:
这位大侠,闭环控制说得有点泛啊,请问你有没有好的想法?

网友B:
红外探测(检测水杯),超声波水位检测。

网友C:
如果你的杯子都是同一大小的(应该不能同一),可以用控制倒水时间的办法
如果杯子不同大小就得细想想了,关键难点是人家的杯子中不能放东西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我们想做的不是同一大小的水杯,而且检测水位时还要考虑奶粉之类不溶物在水面上的影响

楼主:

请问如何用红外探测水杯?

网友D:
不管什么方法,都可以归纳为模式识别,包括红外探测、超声波探测、机器视觉(智能图像识别)等,或许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但这些玩意还要看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了,市场是否能够接受

网友E:
不同的水杯就不好搞了。。。
跟我以前刷饮水机似的,搞个洗脸盆在那接水。。。
把桶里剩下的水都放完了也没到2/3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同种杯子就好办多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可以试下  红外线检测  从上到下一排进行扫描 读取数据 简单处理下

网友F:
忽略了 杯子里的奶粉之类  估计红外 超声搞不定

网友G:
这个项目不好搞,我曾经想过,最终没法解决,如果是热水,你更麻烦,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烫到别人的手,如果别不想要一杯水,只要1/3杯水,突然把杯子拿走,等等这些问题,是不好解决的。

网友H:
先检测杯子的高矮和粗细,再计算可放水的量。

网友I:
不好做的  但也许有解决方案  一旦做出来 别人就必须按照制定的来操作

如果别人不按照你的来操作就麻烦来了

智能不是不好 但都考虑成智能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I:
不过我觉得做成这样更合理:就是杯子靠近就自动出水 杯子拿开就停水 随心所欲~

网友J:
不过我觉得做成这样更合理

网友K:
是有点难度!

网友L:
有点难,要能测出杯子深度和水面高度才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这个的确不怎么好搞。超声波的测量范围有受限制,而热水是一个红外源,如果用图像处理的话成本会比较高

楼主:
嗯嗯,的确是啊,不同的水杯的确不好搞,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这个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挺有难度的

网友M:
看你能承受多大的成本!

网友N:
简单
称重传感器+容积传感器,这需要完善数据库

网友O:
利用红外线检测,你的杯子移开时停止倒水。不过这样还是要人工去监视!

网友P:
一个是红外检测,没有杯子不放水.
有杯子时候另一个红外线检测液位,当液位低于阈值时候才放水,否则也不放水.

网友Q:
容积传感器?没听过,普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