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数据单片机接收不到。

楼主(2010-04-02):
大家好,我用串口向单片机发数据,单片机总是接收不到,就是RI一直为0,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帮看一下。谢谢了。
#pragma SMALL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i=0;
void delay10ms();
void display_led();
uchar test_count,C;
unsigned char num=0 ;/**[4]={0x00,0x00,0x00,0x00};**/
uchar led[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led显示码
sbit p22=P2^2;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TH1=0xf3;//波特率2400
    TL1=0xf3;//

    PCON=0x00;
    SCON=0x50;
    TR1=1;

}

uchar receive(void)
{
    while(RI==0);
//    {
    RI=0;
    return SBUF;
//     }
}

void  send(uchar d)
{
                 //发送数据
         SBUF=d;
         while(TI==0);TI=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
    init();
while(1){
        b=receive();
        num=b&0x0F;
        display_led();    //led显示
         }
}

void display_led()
{
  P0=led[num];
p22=0;
}

网友A:
硬件接线对吗?
波特率对吗?

单片机一上电初始化后,马上噼里啪啦往外发送数据,由PC接收,这样定位问题还快些。

楼主:
检查过,没有问题啊!我之前试过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但是就是不能发送到单片机
2# john_light

网友A:
那就先在串口中原样发回看看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

    while(1)
    {
        if (RI == 1)
        {
            RI = 0;

            c = SBUF;
            SBUF = c;
            while(TI == 0);
            TI = 0;
        }
    }
}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将字符与数字之间相互转换!

楼主:
什么意思呢?
5# zhangjinboxp

网友C:
先确保你的串口助手没问题。看看是否发出了数据,波特率是多少。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网友D:
调试通讯程序时最好先确认一边是正确的。
你可以先用两个电脑的串口(经232芯片转换的)对发。
成功以后你就可以确认一边是正确的。

再调试单片机的收和发,两个状态。
我建议你先调试单片机的发。发比收的程序简单一点。
如果电脑上收不到数,就检查接线和初始化程序。
如果在电脑上有错数,说明波特率不对。

一点一点调吧。祝你好运。

楼主:
单片机发送,用串口调试助手是可以正常收到的,但是单片机就是收不到啊。。。
8# 救火车

网友E:
检查一下RS232芯片的连接,最好能用示波器量一下RS232芯片的接收端和单片机的RX接收端,看看从PC往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时候是否有电平的跳变。

楼主:
谢谢了,今天用示波器看检查了一下整个电路,最终发现原来是我那个串口转USB线出了问题,只能从PC读不能写,换了一根后就全部OK了。。。
10# ShakaLeo

网友F:
顶10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