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信号开关电路,求助...

楼主(2010-04-02):
我要做用电脑串口控制灯的亮灭,但串口电流太小(12V/5mA)驱动不了我买的灯,现在要用个+12V,50mA的外接电源来驱动,用串口电源做信号线.求电路设计..感谢..

网友A:
加个三极管驱动

楼主:
电流这么小不知道能用三极管不

楼主:
那基极要接个多大的电阻?

网友B:
三极管不行就用mos管啊,如果用三极管,基极电阻看你的ce电流。β算100的话,5mA最大可以驱动500m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