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电压测试 漏电流测试请教

楼主(2010-04-02):
各位大侠,请教……谢谢……
今天一大早产线就传来耐电压测试通不过,
说手摸到设备上有麻麻的感觉,触电了,
后来用耐电压测试仪 (hihot),550VAC 通不过去
我们PCB板上用的是16VAC-20VAC的交流电,后来发现如果加入隔离变压器测耐压测试,是行的,
后来想想,是吖,都隔离了肯定行了,
又看了一下PCB走线情况,有些线是近了些还不到2MM,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网友A:
550V交流,不知道这是执行哪个标准,也不知道楼主的设备是哪类设备。
耐压测试有多处测试,从文中叙述估计,是交流电源输入端到设备外壳。但楼主又说用的是16V到20V的交流电,那么设备内应该有220V/16V的工频变压器。
漏电之处不在电路板上,可能漏电处有:
1、220V输入处的滤波器和保险丝座、开关等等。
2、设备内的工频变压器初级对铁心。
3、设备内的工频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漏电,且电路板的地线接设备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