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04-02):
小弟最近遇到一奇怪的现象,
全新的电路板从没有通过电,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查7805的5V对地,红笔接5V,黑笔接地,万用表响,显示数值为20~30左右(正常>1300),检查发现25V/47uF的电解电容(+接5V,-接地)有问题,拆下后检查发现电容短路(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但如果不拆下电容,插上单片机,打开电源后,电路会恢复正常。
不知各位有什么看法

网友A:
可能是该电容品质不好,且储存时间太长(几年以上),电容严重漏电。
但这种漏电是可以恢复的。加上一定电压(远低于额定电压)后漏电流会逐渐减小。

网友B:
电解电容可能不太好了,你用欧姆档测下,应该电阻为几十欧左右吧?
虽然板子能跑起来,但是系统会极其不稳定的

网友C:
你应该先保证在不插入单片机的情况下,保证模拟电路是好的才可以继续啊!

网友D:
这种现象不一定。有的电源本身就并有“最小负载电阻”和工作指示发光二极管,多数情况下还有采样电阻。
因此,通断测试不一定靠得住。

网友D:
另外,通常地电容点上表笔后还有个充电过程,想不响起来,得需要给它点儿时间,而不同类型的表,这个时间差异还很大。

网友E:
同意6楼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一般为几十欧,通电后会变成几千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正常生产的产品,是最近发现一故障现象很多,我逐个元器件检查排除后,确定电解电容不正常后,在未通电的产品中再找出可疑线路板做检查的。不是设计初期的实验板

网友F:
换个10u/16V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