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7705的问题

楼主(2010-04-02):
传感器的输出电压0~5V,7705的REF+接的是2.5V,增益为1,结果传感器输出2.5V时AD7705的转换数据达到FFFF,该如何设置,能让7705的0~FFFF对应传感器的0~5V?这和REF+有关系吗?
谢谢

网友A:
查看7705芯片数据手册

楼主:
大哥,你这话是万金油啊,我看了,也做了,现在碰上这问题,你就不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B:
看了资料,7705vref只能到3.5V,Vref2.5V的话可以输入正负2.5V的信号,把传感器的输出从0~5转换到±2.5吧。

楼主:
谢谢,REF改了5V,0~5V对应的居然变成了8000~ffff左右,不知何故.
我用的是单极性输入,AIN-接地

网友B:
+ref-(-ref)最大是3.5V,你用5V的话 ,有问题吧

楼主:
只能改传感器输出吗?传感器输出没办法改,只能加别的电路改传感器输出了吗?那这样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C:
电阻分压再用放大器跟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