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的测量

楼主(2010-04-02):
请教下,只有可调电压表,电流表,万用表怎么测压敏电阻的耐压值,击穿电压?

网友A:
压敏电阻一般并联在电路中使用,当电阻两端的电压发生急剧变化时,电阻短路将电流保险丝熔断,起到保护作用。压敏电阻在电路中,常用于电源过压保护和稳压。测量时将万用表置10k档,表笔接于电阻两端,万用表上应显示出压敏电阻上标示的阻值,如果超出这个数值很大,则说明压敏电阻已损

网友B:
做一个限流电路,如1mA(按技术要求)接在直流高电压(大于压敏电阻电压值)上,串上压敏电阻,用数字万用表测的电压就是击穿电压.限流电路可以很简单搭出.

网友C:
所谓压敏电压,即击穿电压或阈值电压。指在规定电流下的电压值,大多数情况下用1mA直流电流通入压敏电阻器时测得的电压值。

网友D(2010-05-04):
有参数呀,查资料呀,测量没有试过

网友E:
跟稳压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F(2010-07-20):
不能用万用表测量压敏电阻,万用表的测量电压很低,不可能击穿压敏电阻,只能显示无穷大。压敏电阻的特性与稳压管有天壤之别,两者绝不能混淆。测量压敏电阻的简便方法是用500V的兆欧表,输出端接压敏电阻,并接数字万用表,摇动兆欧表,这时数字万用表所显示的电压值即为压敏电阻的击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