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看到的一张图片

楼主:
AC, ce, ic, pi, ps

这几天在学习pspice,在运行时老弹出这个图片,而得不到仿真曲线。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10-04-02):
一般情况下更改第二、第三和第五项

得看你的输出信息 看看到底是哪个问题 然后针对修改  :)

网友B:
的确是挺恶心人的,改最后一项也有很大用处哦 增加迭代的次数。

楼主:
一般情况下更改第二、第三和第五项

得看你的输出信息 看看到底是哪个问题 然后针对修改  :)
引用 网友A:

/*********以下位错误信息*******************/

  ERROR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bias point calculation

  Last node voltages tried wer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00385)   10.1910 (N00409)   10.1910 (N00443)   10.1910 (N00567)   10.1910
(N00595)   10.1910 (N00882)   10.1910 (N01147)   10.1910 (N01311)    7.6153
(N01793)    0.0000 (X_U1A.6)  -33.6070                   (X_U1A.7)   10.0810
(X_U1A.8)   10.0810                   (X_U1A.9)    0.0000
(X_U1A.10)    8.0458                  (X_U1A.11)    9.8166
(X_U1A.12)    8.0673                  (X_U1A.53)    8.6961
(X_U1A.54)   11.6850                  (X_U1A.90)    -.4948
(X_U1A.91)   16.9840                  (X_U1A.92)  -16.9840
(X_U1A.99)    6.9233

  These supply currents failed to converge:
    I(V_V3)                   =    10.00GA  \    10.00GA
    I(V_V2)                   =    10.00GA  \    10.00GA
    I(X_U1A.VC)               =   -10.00GA  \   -10.00GA
    I(X_U1A.VE)               =   -10.00GA  \   -10.00GA
Try running with .OPTION STEPGMIN

/***************************************/

根据错误信息如何修改?请指点指点,拜托了!

楼主:
错误信息过长,分两次发:

/***************************************************/
ERROR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bias point calculation

  Last node voltages tried wer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00385)    9.4222 (N00409)    9.4222 (N00443)    9.4222 (N00567)    9.4222

(N00595)    9.4222 (N00882)    9.4222 (N01147)    9.4222 (N01311)    7.0373

(N01793)    0.0000 (X_U1A.6)  -27.7320                   (X_U1A.7)   11.9730

(X_U1A.8)   11.9730                   (X_U1A.9)    0.0000

(X_U1A.10)    7.4666                  (X_U1A.11)    9.0481

(X_U1A.12)    7.4869                  (X_U1A.53)    8.0403

(X_U1A.54)   10.8040                  (X_U1A.90)   10.6830

(X_U1A.91)   15.7040                  (X_U1A.92)  -15.7040

(X_U1A.99)    5.9185

  These supply currents failed to converge:

    I(X_U1A.VLN)              =   -17.40pA  \   -2.849pA

  These devices failed to converge:
    X_U1A.FB

Try running with .OPTION STEPGMIN

**** Interrupt ****
**** Param: RELTOL = 0.001
**** Param: ABSTOL = 1e-012
**** Param: VNTOL = 1e-006
**** Param: GMIN = 1e-012
**** Param: TSTOP = 1e-009
**** Param: TMAX = 0
**** Param: ITL1 = 150
**** Param: ITL2 = 20
**** Param: ITL4 = 10

**** Published Runtime Parameters *****************************

                                       ABSTOL =      1.0000E-12
                                      C_C2.ic =      0.0000E+00
                                   C_C2.value =      1.0000E-05
                                      C_C3.ic =      0.0000E+00
                                   C_C3.value =      1.5000E-08
                                      C_C4.ic =      0.0000E+00
                                   C_C4.value =      2.2000E-08
                                      C_C5.ic =      0.0000E+00
                                   C_C5.value =      1.0000E-10
                                         GMIN =      1.0000E-12
                                         ITL1 =      1.5000E+02
                                         ITL2 =      2.0000E+01
                                         ITL4 =      1.0000E+01
                                     R_R1.tc1 =      0.0000E+00
                                     R_R1.tc2 =      0.0000E+00
                                   R_R1.value =      2.2000E+04
                                     R_R2.tc1 =      0.0000E+00
                                     R_R2.tc2 =      0.0000E+00
                                   R_R2.value =      2.2000E+04
                                     R_R3.tc1 =      0.0000E+00
                                     R_R3.tc2 =      0.0000E+00
                                   R_R3.value =      2.2000E+03
                                     R_R4.tc1 =      0.0000E+00
                                     R_R4.tc2 =      0.0000E+00
                                   R_R4.value =      4.7000E+03
                                     R_R5.tc1 =      0.0000E+00
                                     R_R5.tc2 =      0.0000E+00
                                   R_R5.value =      1.0000E+05
                                     R_R6.tc1 =      0.0000E+00
                                     R_R6.tc2 =      0.0000E+00
                                   R_R6.value =      1.0000E+04
                                     R_R7.tc1 =      0.0000E+00
                                     R_R7.tc2 =      0.0000E+00
                                   R_R7.value =      2.2000E+03
                                       RELTOL =      1.0000E-03
                                       RUNFOR =      0.0000E+00
                                         TMAX =      0.0000E+00
                                        TSTOP =      1.0000E-09
                                      V_V2.ac =      0.0000E+00
                                 V_V2.acphase =      0.0000E+00
                                      V_V2.dc =     -1.5000E+01
                                      V_V3.ac =      0.0000E+00
                                 V_V3.acphase =      0.0000E+00
                                      V_V3.dc =      1.5000E+01
                                      V_V4.ac =      0.0000E+00
                                 V_V4.acphase =      0.0000E+00
                                      V_V4.dc =      0.0000E+00
                                        VNTOL =      1.0000E-06
                                  X_U1A.C1.ic =      0.0000E+00
                               X_U1A.C1.value =      3.4980E-12
                                  X_U1A.C2.ic =      0.0000E+00
                               X_U1A.C2.value =      1.5000E-11
                                X_U1A.DC.area =      1.0000E+00
                                  X_U1A.DC.ic =      0.0000E+00
                                X_U1A.DE.area =      1.0000E+00
                                  X_U1A.DE.ic =      0.0000E+00
                               X_U1A.DLN.area =      1.0000E+00
                                 X_U1A.DLN.ic =      0.0000E+00
                               X_U1A.DLP.area =      1.0000E+00
                                 X_U1A.DLP.ic =      0.0000E+00
                                X_U1A.DP.area =      1.0000E+00
                                  X_U1A.DP.ic =      0.0000E+00
                                X_U1A.GA.gain =      2.8280E-04
                               X_U1A.GCM.gain =      8.9420E-09
                              X_U1A.HLIM.gain =      1.0000E+03
                                 X_U1A.ISS.ac =      0.0000E+00
                            X_U1A.ISS.acphase =      0.0000E+00
                                 X_U1A.ISS.dc =      1.9500E-04
                                 X_U1A.R2.tc1 =      0.0000E+00
                                 X_U1A.R2.tc2 =      0.0000E+00
                               X_U1A.R2.value =      1.0000E+05
                                X_U1A.RD1.tc1 =      0.0000E+00
                                X_U1A.RD1.tc2 =      0.0000E+00
                              X_U1A.RD1.value =      3.5360E+03
                                X_U1A.RD2.tc1 =      0.0000E+00
                                X_U1A.RD2.tc2 =      0.0000E+00
                              X_U1A.RD2.value =      3.5360E+03
                                X_U1A.RO1.tc1 =      0.0000E+00
                                X_U1A.RO1.tc2 =      0.0000E+00
                              X_U1A.RO1.value =      1.5000E+02
                                X_U1A.RO2.tc1 =      0.0000E+00
                                X_U1A.RO2.tc2 =      0.0000E+00
                              X_U1A.RO2.value =      1.5000E+02
                                 X_U1A.RP.tc1 =      0.0000E+00
                                 X_U1A.RP.tc2 =      0.0000E+00
                               X_U1A.RP.value =      2.1430E+03
                                X_U1A.RSS.tc1 =      0.0000E+00
                                X_U1A.RSS.tc2 =      0.0000E+00
                              X_U1A.RSS.value =      1.0260E+06
                                  X_U1A.VB.ac =      0.0000E+00
                             X_U1A.VB.acphase =      0.0000E+00

楼主:
X_U1A.VB.dc =      0.0000E+00
                                  X_U1A.VC.ac =      0.0000E+00
                             X_U1A.VC.acphase =      0.0000E+00
                                  X_U1A.VC.dc =      2.2000E+00
                                  X_U1A.VE.ac =      0.0000E+00
                             X_U1A.VE.acphase =      0.0000E+00
                                  X_U1A.VE.dc =      2.2000E+00
                                X_U1A.VLIM.ac =      0.0000E+00
                           X_U1A.VLIM.acphase =      0.0000E+00
                                X_U1A.VLIM.dc =      0.0000E+00
                                 X_U1A.VLN.ac =      0.0000E+00
                            X_U1A.VLN.acphase =      0.0000E+00
                                 X_U1A.VLN.dc =      2.5000E+01
                                 X_U1A.VLP.ac =      0.0000E+00
                            X_U1A.VLP.acphase =      0.0000E+00
                                 X_U1A.VLP.dc =      2.5000E+01

ERROR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bias point calculation

  Last node voltages tried wer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00385)    9.4222 (N00409)    9.4222 (N00443)    9.4222 (N00567)    9.4222

(N00595)    9.4222 (N00882)    9.4222 (N01147)    9.4222 (N01311)    7.0373

(N01793)    0.0000 (X_U1A.6)  -27.7320                   (X_U1A.7)   11.9730

(X_U1A.8)   11.9730                   (X_U1A.9)    0.0000

(X_U1A.10)    7.4666                  (X_U1A.11)    9.0481

(X_U1A.12)    7.4869                  (X_U1A.53)    8.0403

(X_U1A.54)   10.8040                  (X_U1A.90)   10.6830

(X_U1A.91)   15.7040                  (X_U1A.92)  -15.7040

(X_U1A.99)    5.9185

  These supply currents failed to converge:

    I(X_U1A.VLN)              =   -17.40pA  \   -2.849pA

  These devices failed to converge:
    X_U1A.FB

Try running with .OPTION STEPGMIN

**** Interrupt ****

网友C:
一个向南,一个向北。那向东。。。。

网友A:
:)电流已经很小了  没法改

楼主:
:)电流已经很小了  没法改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无论我怎么改参数,都不可能得到波形?

网友D(2013-07-17):
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告诉下怎么解决的呀,让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E:
线性电路还好,像开关电源等经常遇见这种头疼事。
收敛问题,少部分通过修改精度和迭代次数可以解决,比如把迭代极限ITL4增加到100甚至更多。
多数问题必须通过修改器件模型,让它别太理想了,比如增加二极管模型中的n,或在二极管上并联RC缓冲网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