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485通信的总线竟争问题,请高指点

楼主(2010-04-02):
485通信,如果两方同时发送信号而且信号相位相反会不会造成电源短路?

网友A:
不能同时发,协议就已经规定了。必须有主机和从机之分。主机要从机回消息,从机才发,否则从机静默。会不会坏,看芯片内部了。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C:
应该不会,很多总线包括IO都是限流驱动,当电流达到一定时候不会再增加,并不是直接连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