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02):
这个类似于电弧抑制,你右边的电感L可以理解为电感线圈,平时二极管不导通(电源电压应该达不到VD的反向击穿电压),当线圈在导通状态下切断时候,既S断开时,会出现电磁能释放的高压,击穿二极管VD,二极管两边电压基本不变,高压被“吸收”,S两端没有了高压,电弧也就被消除了。。

也就是稳压管的应用。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你的分析指导

网友A:
刚开始看错了,修改下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B:
看S断开时要看有多大的弧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