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大家在做乘法器都用什么算法?

楼主(2010-04-02):
如题。大家做乘法器用什么算法呢?有没有人做过基于booth或者wallace算法的?和并行/并行的快速阵列+流水线结构相比。那种在面积上更有优势。看到一个资料上说以前在asic上常用booth和Wallace算法。但是fpga上不常使用。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在忙这个,高手期待中

网友B:
FPGA有乘法器

网友C:
用FPGA的专用乘法器。
用IP最好的。

楼主:
想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基本运算的实现算法和结构。望高手解答。有没有可能做到比ip更小的面积?加法的算法又是什么?自己做出来的总是比ip大不少。主要是进位链怎样实现的。想知道用什么算法完成的。有了解的给解答一下。多谢啦。

网友D:
我没弄过,但我觉得从小学的乘法口诀出发,用查表的方法应该会快点。用硬件来查表,配合加法应该可行。

网友E:
并行 面积大 关键路径大 cycle 少
串行 面积小 关键路径小 cycle 多

但一般乘法都是允许多周期,关注吞吐率,所以很多都做串行,深度流水,asic上二进制的可以干到10到12个fo4之内,ibm的声称做到了8个fo4,但是对比之后和频率有出入,可能他们做门级或晶体管级的优化了。那就不是一般人能超越的了。
那fpga上也能搞到20个lut之内,速度多高你可以算,也可以和ip核的比较一下。我想通常情况下,ip核的设计还是可以的。
具体到细节,有很多奇技淫巧的方法去优化。

wallance tree是做多操作数相加的,所以一般在并行乘法器里面,就是一到两个周期就出结果。
串行里面好多方法,不拘泥于booth

网友:
学习,每天都学一点就是最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