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0-04-02):
红外光电

网友A:
那位兄弟知道三菱fx1n系列plc串口通信方面的问题的   问一下,如果计算机要通过串口控制plc的x0,x1等等串口协议如何实现 就是要发送什么样的代码给plc就可以控制x0,x1等等。  请那位高手指导下。
  谢谢!

网友:
去下载一触摸屏软件,编一个简单的界面,然后连上PLC,在线模拟,监听它们之间的通讯,然后写一个一样的协议就可以了,呵呵,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复杂哈。PLC的X0,X1咋控制,只有控制Y0,Y1

网友A:
楼上的 请教一下 如果要用个人电脑通过串口控制plc  使其控制外部的生产流水线  请问我如何通过计算机串口把控制发给plc plc又是用什么/如何接收我发的数据?又是以一种什么形式能让plc识别我发的数据并且进行数据处理? 谢谢指导!

网友A:
4# 5880527

网友A:
请教一下 如果要用个人电脑通过串口控制plc  使其控制外部的生产流水线  请问我如何通过计算机串口把控制发给plc plc又是用什么/如何接收我发的数据?又是以一种什么形式能让plc识别我发的数据并且进行数据处理?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