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mo板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0-04-02):
请教demo板上PB口低三位和PC1、PC2、PC3口都接一个电阻和0.47u的电容串联是起到什么作用啊?

楼主:
补充:demo板是三合一的那款评估板

网友A:
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好,就是这个图

网友A:
看这个图,好像是演示通过PWM波输出,使用电阻和电容网络产生DAC效应,然后再通过PB0~PB1端口的ADC功能测量产生的电压。

你看看是不是有这个例程,如果没有也可以很方便地自己做一个。

楼主:
好的,我自己看看,谢谢香主赐教!虚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