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超时

楼主(2010-04-02):
1.原来自以为是CPU正在接收时,由于发送方或线路问题以致不能完成接收造成超时,从而退出接收。
2.后来看到网上程序超时是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接收N个字节,当超时,就认为接收完成。不知是不是这样。
3.以前写modbus的时候,自己都是在接收中断中完成所有接收返回,这样中断的程序较长,占CPU也多,如果可以按2的方法,那CPU就轻松多了。
不知这个超时应是如何理解。

网友A:
超时指接收方在规定时间内无法接收到有效数据,编程方法在启动串口接收中断的同时启动一个超时定时器,每收到有效数据时重置定时器,否则定时器溢出后根据需要进行相应处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