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 ADC DMA 通道4 中断 问题!

楼主(2010-04-02):
DMA, ADC, AN, ST, ni
使用uC2.86
ADC使用DMA中断的模式,在DMA1_CH1 初始化以及 中断 都没问题,都可以进中断,
但是改成 DMA1_CH4 就再也不进中断了,为什么??
难道 DR_ADDRESS 地址不对?? RCC,等其他设置应该都没问题请大家看下我的初始化函数。谢谢!
也已经看过STM32的手册页初始化步骤都没错!

void AD_DMA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De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MEM;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7;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 DMA1_IT_TC4,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7,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BSP_IntVectSet ( BSP_INT_ID_DMA1_CH1,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BSP_IntVectSet ( BSP_INT_ID_DMA1_CH4,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
}

楼主:
另外我有个疑问,在双模式 的ADC的情况下ADC_CR1的16~19位 有好多种模式,而在单模式下 只有2种 在ADC_CR2里面的CONT里面设置。但是我没找到双模式和单模式的的设置寄存器???难道他们同时有可以有效??

楼主:
主函数为以下
main()
{
    RCC_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AD_DMA_Configuration( );
    TIM_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InterruptInit( );
    CPU_IntEn( );
    while(1){;}
}
是在找不到问题了~~~~~~~~~~~~~~~~只要把DMA1_Channel4改成DMA1_Channel1 就都好了

楼主:
晕,终于找到了,原来STM32 没我原来认为的那么强大,根据它的手册的DMA的请求映射是固定的,所以DMA的通道4,根本就不能用来与ADC的相连接。但是它的初始化模式却让我认为他可以随便配置映射的源!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