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SH66P12的吗?

楼主(2010-04-02):
如题,提供些资料吧

楼主:
IO口能作为真正的三态双向IO口用吗?

网友A:
我用过,但没有这样用过;P

楼主:
我用过,但没有这样用过;P
引用 网友A:
哦,那能不能呢?

网友A:
规格书上说端口分HMOS和CMOS,对端口操作并不像其它产品那样分三步走,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请中颖客户回答吧

网友B:
这个问题版主来说明一下吧

网友C:
没有用过哦 那个公司的

网友D:
没有用过哦 那个公司的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连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E:
这个片子的RAM是不是有256个?

网友F:
中颖网站有相关资料,请查看.具体地址:http://www.sinowealth.com/ftp//4 ... P12/SH66P12V2.2.pdf

网友E:
我这有个

楼主:
20944我这有个
引用 网友E:
多谢,我也有,呵呵

楼主:
它的高128位是怎么定义及访问的?

网友G:
直接定义啊

楼主:
哎,编译出错了

网友D:
怎么出错的?

网友G:
是不是没有正确选择芯片的型号?

网友G:
是warnning的话应该没事吧

楼主:
怎么出错的?
引用 网友D:
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truncated to 7 bits

楼主:
为啥提示溢出了?

网友H:
建议不要用这一个,保不准什么时候就停产了。
一、抗干扰很差
二、IO口驱动能力不强

网友I:
楼上的怎么知道快停产了?

网友J:
建议不要用这一个,保不准什么时候就停产了。
一、抗干扰很差
二、IO口驱动能力不强
引用 网友H:
你做的什么?这么肯定?

网友I:
定义错了?

网友D:
一般"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truncated to 7 bits"只是"warnning",只是提醒一下,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是你使用变量的问题.

楼主:
芯片型号肯定对了,我直接连接ICE然后编译,若是间接引用,就会出现WARNING

楼主(2010-05-04):
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K:
一般"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truncated to 7 bits"只是"warnning",只是提醒一下,不会有问题

网友L:
你做的什么?这么肯定?
引用 网友J:

ST mcu板块的,干嘛到这里来乱说?
你怎么知道会停产?

网友M:
23楼的不是ST的吧……

网友M:
是说21楼的吧

网友F:
建议不要用这一个,保不准什么时候就停产了。
一、抗干扰很差
二、IO口驱动能力不强
引用 网友H:

关于芯片是否停产的问题,请不要随意猜测.
各位朋友,请一切以中颖官方信息为准,以免被误导.

另外,您提的2点"问题",这个是由芯片的定位决定的.

网友G:
真是,一点都不负责

网友D:
如果是ERROR的话,检查一下报名的行号,例如A0H前面的0是数字0还是字母O;或者其上下行是否有不可见的字符

楼主:
编译时TEMP1会出现错误提示

网友K:
不是定义变量的问题,是使用变量的问题

网友K:
有些指令只能对00H~7FH这段的RAM进行操

网友G:
有些指令只能对00H~7FH这段的RAM进行操
引用 网友K:
嗯,如LDI,EORIM等

网友K:
嗯,如LDI,EORIM等
引用 网友G:

正解,有些指令对超过0X80的RAM不能直接访问,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是通过中间变量来解决的。

网友B:
关于哪些指令可以对所有RAM进行操作,查看一下规格书就行了

网友B:
凡是指令中寄存器X后为(,B)的,即可对所有RAM进行操作,否则就不行

网友K:
程序是不是已经超过了2K的ROM空间?

网友K:
建议楼主看一下置顶帖子"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还能免费要印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