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样类型的纹波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0-04-02):
是一个buck电路  输入50到60v  输出40v
电流大概1安    这纹波貌似太大了
第一个图就能看出来   纹波主要是在开关打开时很大  关闭倒是没什么
下面那个图是把开关导通时波形拉开了的
请教下各路高手,这种纹波应该用什么办法抑制一下  谢谢啦

网友A:
振铃,可用RC吸收

网友B:
这个问题确实很烦人,,哪位高手快来指教一下吧,,让大家都学习学习!~

网友C:
参考一下3楼意见,顺便检查一下你的布线。

楼主:
额,有幸由蚂蚁给我指点一下啊~~
这个用RC吸收 具体怎么接呢  是那种RC低通滤波器还是什么~  我初学,不是太懂,还请蚂蚁再具体点哈

顺便问一下,在做开关电源的时候,布线对纹波的‘贡献’能占到多少呢~还是说跟频率有关系?

网友A:
振铃是漏感,布线环路的分布电感,及开关的结电容、布线的杂散电容谐振引起,常常在开关状态发生瞬变后产生,了解了原因,自已也就有思路了。

网友D:
这种是高频噪音,是在二极管截止产生的,可以在整流二极上并联RC网络电阻在100R, 电容在10NF左右,输出端可以串联一个共模电感。

网友E:
振铃,可用RC吸收
引用 网友A:

RC怎么接啊

楼主:
嗯,好的,谢谢大蚂蚁的指点了,我再去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就是在二极管截止时产生的,可为什么要在整流二极管上接呢,莫非你是说整流电路上的二极管?

网友F:
layout问题吧

网友G:
Noise很大, 可能是开关管的S级干扰到了输出电压.

网友H:
感觉像测量问题?纹波哪里来这么大幅度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