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02):
最近在搞手机锂电池只给51单片机供电,根据单片机说明书上的参数,单片机工作电流在3-7mA,我使用的锂电池为1800mAh容量,按照最大功耗的计算,也应该工作10左右吧,但是实验做出来后只有2天多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我计算错误,还是其他的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外围电路电流忘算了。

楼主:
我的外围电路就不会算了,呵呵,外围电路有有一个复位电路,一个晶振,不知道如何计算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B:
哈,还要看工作频率,越高越费电

网友C:
IO口也有输出电流,算了没有?

网友D:
根据单片机说明书上的参数...

俺的个汗啊...  按单片机DATASHEET算的电流... 敢情只要用同一个单片机,不管搭什么电路都一个电流.

楼主:
晕了,看来问题还很复杂,真是不知道从何下手了,看来要好好研究一下电路消耗问题了,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学习一下呢?

网友E:
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电池的电流就可以啊!一般让单片机工作在最大电流情况,来算工作时间啊。

还有电池容量不一定可信。

网友F:
测试下实际电流啊,另外不同工作状态的电流不同,建议取平均值。

网友G:
再说了,电池电量也不是成线性递减啊

楼主:
我现在是打算用手机电池供电,如果不会估算单片机的电流消耗的话,在单片机选型上就很麻烦,呵呵呵

楼主:
我更换了一些周围的期间,已经将电流的消耗减少到16mA,但是这个电流似乎还是很大,很耗电,不知道该如何改进了,倾角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