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输入保护电路

楼主(2010-04-02):
用ad采集4~20mA电流,考虑保护ADC,增加了D5~D6,和R10、R11,不知道用1N5819或BAT85合适不(手头上有1N5819)?R10/R11阻值怎么选择?

网友A:
R10,R11的电阻值太大了。衰减严重。

楼主:
那应该怎么考虑、计算呢。刚看了bat85的Vf是500mv@If=30mA,1N5819是500mV@1A,,1N4148是1V@10mA,似乎1N5819比较好些

楼主:
刚又看到1N5819的Ir是0.2mA,bat85是2uA。bat85可能对精度影响更小。不知道bat85好买吗,价格好不好

楼主:
我测量R14上的电压降,R10、R11不是越大对电压影响越小么?

楼主:
刚刚另找了一个bat54,好像更适合用在这里

楼主:
请高手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R10,R11不易太大

网友C:
可以用bav99,或者bav199 。bav99 是速度快,bav199是低漏电的,na级

楼主:
bav99压降好像大了点吧在If=10mA时Vf=855mV,我所用的adc要求输入电压范围-0.3v~Vdd+0.3v,bav99漏电流还好25‘C70V反压下为2.5uA

楼主:
r10,r11不能太大是怎么考虑得?我的理解采集电压,输入阻抗越大越好啊?还是我理解错误了?请指教

网友B:
输入阻抗越大越好,指的是进运放的情况下,而不是从传感器出来就那样

网友D(2012-07-10):
你的那个芯片是运放吗?感觉不像?为什么会有I2C总线呢?
R10、R11太大,就等同于你的传感器的输出经过了长长的电缆,会导致电压降的产生,对信号造成影响。
运放的共模保护和差模保护建议参考OP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