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的信号,振铃有些大,是匹配的问题?

楼主:
CPLD输出时序信号,直接进入电平转换芯片EL7457,电平转换芯片输出信号如图中所示,如何让波形平坦些,振铃小些呢?
    测量是使用500M的泰克示波器,直接在电平转换芯片输出端测量。电平转换芯片输出端串接47欧电阻。

C2  (2.12 MB )

C2 C1 .JPG (2.06 MB )

C2  (2.08 MB )

C2 RE .JPG (1.99 MB )

网友A(2010-04-02):
串联47ohm电阻还是振铃可能是:
1.  示波器地线远离EL7457C的接地端5脚。或者没有连接好。
2.  R22。。R25连线太长;在PCB中走线不合理。
3.  R22。。R25连线阻抗太高甚至开路。不过此时用示波器低阻探头测试,振铃应大大减少。

网友B:
示波器接地夹子、地线和探针构成的小环路存在一定的等效电感,电感和探头内的补偿电容以及待测电路的分布电容可能形成谐振,测量谐波成分丰富的波形时,接近谐振频率的成分因为谐振而放大,造成波形畸变。    高频信号测试时,最好把示波器地线夹子拔掉,用接地的那部分金属套筒靠上信号旁边的地去测。

楼主:
串联47ohm电阻还是振铃可能是:
1.  示波器地线远离EL7457C的接地端5脚。或者没有连接好。
   测试点分别在7457输出管脚,经过47欧后,以及远离47欧 效果变化不大
2.  R22。。R25连线太长;在PCB中走线不合理。
   R22.。。R25 离输出管脚非常近
3.  R22。。R25连线阻抗太高甚至开路。不过此时用示波器低阻探头测试,振铃应大大减少。

  对于大的振铃,上升沿以及下降沿的 通常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示波器接地夹子、地线和探针构成的小环路存在一定的等效电感,电感和探头内的补偿电容以及待测电路的分布电容可能形成谐振,测量谐波成分丰富的波形时,接近谐振频率的成分因为谐振而放大,造成波形畸变。    高频信号测试时,最好把示波器地线夹子拔掉,用接地的那部分金属套筒靠上信号旁边的地去测。

这块我试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地夹子通过3cm左右的导线连接地,另一种地的接法是直接使用示波器接地端接芯片7457的地管脚,效果区别也不大,只是振铃幅值减小一点点。

网友C:
你说的500M的Tek示波器是指500MHz的模拟带宽,还是500MSPS的采样速率?

楼主:
500M带宽 5G的采样率

网友C:
噢,那原因应该是楼上们说的了。

楼主:
是说我 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D(2012-11-07):
这么低的频率大多是由电路谐振造成的   探头有负载效应    这里你可以按楼上说的把探头的地线夹子去掉  尽量缩小地线寄生电感,同时要用X10 档,不然带宽是不够的   你试一下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