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驱动信号,5M,振铃有些大,是匹配的问题?

楼主:
CPLD输出时序信号,直接进入电平转换芯片EL7457,电平转换芯片输出信号如图中所示,如何让波形平坦些,振铃小些呢?
    测量是使用500M的泰克示波器,直接在电平转换芯片输出端测量。电平转换芯片输出端串接47欧电阻。

C2  (2.12 MB )

C2 C1 .JPG (2.06 MB )

C2  (2.08 MB )

C2 RE .JPG (1.99 MB )

网友A(2010-04-03):
对你的测试方法有一些疑问:
1 测试高速信号的时候,示波器探头接地与被测信号越近越好;一般示波器探头的接地线-探针形成一个回路,这个回路相当于一个电感,这个回路面积越大,电感效应越明显,测试结果与设计情况相差越远(所以你的贴图里面的振铃也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接入的探头导致的);  探头的地线不能太长。

2 如果要尽量避免探头对被测信号的影响,尽量使用有源探头;

其它原因:
PLD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过大,如果芯片输出驱动能力可以设置的话,将驱动能力设置小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在测试过程中, 我改变接地线长度,发现影响不大,振铃依然存在,形状一样的。

网友B:
LZ怎么没有用CDS芯片啊,我以前也用CPLD自己做时序,AD转换后送SRAM,虽然能成功,但是功能不够,修改麻烦.

楼主:
CCD
输出是用 CDS采样啊
但是 CCD驱动时许得 自己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