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大家看看!这样的线怎么走好?

楼主(2010-04-02):
大家看看!这样的线怎么走好?
AAAAAA

网友A:
根据电流走向决定

网友B:
我喜欢D,觉得好看。:lol

网友C:
没什么特别的话,还是推荐D!否则 按电流走向走

网友D:
是D好看点!

网友E:
如果右边的部品 是 旁路建议 C 否则 选 B,个人建议

网友F:
不用在这样的问题上纠缠,即使你年青,可以浪费的青春也是有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上的是庄子吗?比较佩服!

网友G:
D在T字形上可以画个三角,这样最好

网友H:
我喜欢D

网友I:
D也能算走线么?给出个电流方向才能判断,否则哪个都不选。而且你连丝印都放焊盘上了,好好学学吧。

网友J:
单片机引脚,无所谓的。

网友J:
细节固然要扣得紧,但是我感觉对于刚入门的来说,整体把握才是关键!

网友K:
补泪滴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P 谢谢16楼指导!那个丝印放焊盘上是根据项目需要!同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L:
晕,那一种都一样,何必那么麻烦,任选一个就行

网友M:
:lol挺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