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如何定义变量到SRAM中?

楼主(2010-04-02):
51单片机上有1K的SRAM,256的RAM我定义变量为unsigned char  xdata Task_Data[20][6] = {0};我用串口先写数据进去在读出来,读出的结果都是0xff。我定义为idata时,读出的数据是对的。我该如何定义变量使其能在SRAM中?

网友A:
软仿真还是硬仿真

楼主:
硬件,我直接放到板子上来实验的,用电脑串口来收发的

网友A:
用的什么片子呢 如果不是有特别的寄存器设置 那么声明为XDATA就够了 看一下器件手册
另外板子也需要检查一下

楼主:
是华邦的77E58,256RAM,1KSRAM。硬件部分肯定没有问题,有实例的,只是我不知道程序。所以自己写。XRAM勾与不勾我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B:
你定义时用xdata声明一下就可以了,别在keil编译器上费功夫了。

网友C:
直接xdata就可以呀,不知验证过多少次了,不知你是怎么弄的。

网友D:
楼主看看W77E58手册,“on-chip data SRAM ”那部分,片上SRAM在上电后是禁止的,需要设置寄存器使能。

网友E:
77e58使用片上外部ram,需要设置一个寄存器开关,否则默认读取外挂的芯片。

网友F:
8楼说的,学习了
通过设置PMR.0才能用

楼主:
谢谢,楼上了,恩对,是要设置寄存器的。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