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路改进!

楼主(2010-04-02):
哪个高手帮忙把下面这个电路改成采用24V的电压输入,。高压灭虫要求能产生2000V以上的脉冲电压,脉冲电流应在15mA以上。本人不胜感激!50分拿走!

 该电子灭虫灯电路由光控开关电路、多谐振荡器、黑光灯驱动电路和高压发生器电路组成,如图4-180所示。光控开关电路由光敏电阻器RG、时基集成电路ICl、电位器RP、电阻器Rl、稳压二极管VSl和场效应晶体管VFl组成。
  多谐振荡器由时基集成电路IC2、电阻器R2、R3和电容器C2组成。
  黑光灯驱动电路由电阻器R4、稳压二极管VS2、场效应晶体管V愧、脉冲变压器Tl和黑光灯EL组成。
  高压发生器电路由R4、VS2和场效应晶体管VF3、高压整流二极管VD和升压变压器T2组成。

  在白天,RG受自然光线的照射而呈低阻状态,lCI的6脚为高电位 (高于2Vcc/3),3脚输出低电平,VFl处于截止状态,多谐振荡器和黑光灯驱动电路、高压发生器电路因无工作电源而不工作。
  夜幕降临,RG因无光照射而呈高阻状态,使ICI的2脚变为低电位 (低于Vcc/3),3脚跳变为高电平,VFl导通,接通了后面各电路的工作电源。
  多谐振荡器通电工作后,从IC2的3脚输出振荡脉冲信号。此脉冲信号一路经VF2放大、Tl升压后产生交流220V电压,将EL点亮;另一路经VF3放大、T2升压、VD整流后产生数千伏的高压加在电网上。
  调整RP的阻值,可改变光控开关电路的灵敏度,使该光控灭虫器在天亮时停止工作,在夜幕降临时开始工作。
  元器件选择
  RI-R4选用1/4W碳膜电阻器或金属膜电阻器。
  RG选用MCM5-14型亮阻小于或等于lOkΩ、暗阻大于或等于lOMΩ的光敏电阻器。
  RP选用WSW型实心可调电阻器。
  Cl和C3均选用耐压值为l6V的铝电解电容器;C2选用独石电容器或涤纶电容器。
  VD选用2DGL/l5kV型高压整流硅堆。
  VSl和VS2均选用1N4740(lW、IOV)型硅稳压二极管。
  VFl-VF3均选用V4OAT型VMOS功率场效应晶体管。
  ICI和IC2均选用NE555或A555、5G1555、CD7555型时基集成电路。
  Tl选用3-5W、二次电压为l2V的电源变压器反接使用 (将二次绕组接EL;T2用3Ocm(l2in)或36cm(l4in)黑白电视机上的行输出变压器改制 (改制时只需将低压线圈按原方向用φ0·6mm的漆包线密绕30匝即可)

网友A:
由于不太清楚你的电路, 你试试这样改行不行。

楼主:
这样子改~电压是从你表的24V那里输入吗?那前面那个12V呢?不好意思啊~我不打懂电路!

网友A:
那个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 12V的, 24V从我标明的地方,但有一个问题是:你的变压器是否行, 是否需要调整,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简单查了一下这个杀虫原理,楼上的方法不行,二次电压为l2V的电源变压器T1,如果接成24V的话会把黑光灯烧坏的。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三端稳压电源,从你变压器T1功率来看,需要稳压器提供的电流得500mA,功率得5W以上的才行。

网友A:
再讨论:
我的方法:
首先是基于变压器可行的范围内。如果变压器匝数比不对,肯定会有问题。应用此电路必须重新更换变压器参数。
LS的方法:
看起来非常简单。但简单的东西也存大一个问题。
三端稳压电源:24V转12V, 5W看上去功率不太大。这样的三端稳压电源发热量会比较大。应用时一定也要注意。
三个方案:
1. 最简单的加稳压二极管。问题:需要新的变压器。
2. LS的方案。问题:三端稳压电源发热量较大, 需要散热片。
3. DC-DC方案,24V转12V的。问题:成本会增加一点,大概要3.0RMB~5RMB。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