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高手隔离电源接地问题

楼主(2010-04-02):
如图,一个电源输入12V DC, 通过一个隔离升压模块, 输出24V电压,同时有一个隔离地。  另一路通过7805变为5V输出。

问题是系统同时用到这两路电源,如何处理接地问题?

如果将隔离地和12V地接到一起,那个隔离电源不是没有意思了吗?但如果不接到一起系统不能有两个地?请高手指教下怎么处理这两个地,谢谢。

网友A:
本来就不必使用隔离的开关电源。

网友B:
如果系统真的需要隔离,那就像办法把通过隔离的24V电源通过DCDC降压,再供给7805,而不要使用12V供给7805

网友C:
综合2、3楼的意见就好了。

网友D:
后面都要接在一起了干吗还隔离啊?
楼主没有搞清楚谁决定谁的问题.

网友E:
7805为毛输入接12V 接24V不好吗?共地址问题解决了,隔离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