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给个方案

楼主(2010-04-02):
实在想不出来,请大家帮个忙:
要从220AC 供电给IC(3.3-5V 50uA)和一个LED 还有一个继电器(控制白炽灯),用电容降压路,IC 在接收到信号时LED 亮起,驱动继电器,无信号时要求整个电路功耗在0.5W以下。这个能实现吗?
哪位可以帮忙说下

网友A:
可以实现。
不过,你的电路是错误的。
强烈建议不要用这种电容降压电路,太危险,尤其是对电路并不很熟悉的新手。

楼主:
能推荐个图吗? 或是给个参考!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流,可以考虑用非隔离的线性稳压就好了。

楼主:
产品是用于交电流上面的,所以想直接从上在取电下来.不过我是不会设计,所以到这求教来了

网友B:
不建议你用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