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批pcb,同一批32768晶振,不起振的换N个晶振都不起振

楼主(2010-04-02):
stm32F107,焊200块pcb,有8块RTC无论如何不起振
批量整包装买的epson 6P负载电容32768晶振

不起振的无论怎么换晶振还是接地的6p电容,还是不起振。会是stm32的问题么,或者是焊接时损坏?只是其他功能都正常,唯有rtc不行。

另外昨天在挨个更新软件,期间同事有2米之外在用电磨修几个外壳,这期间通电刷新软件的几块板子,RTC就不起振了,换晶振电容都没戏。会是电磨的电磁干扰引起的么?

网友A:
会是stm32的问题么?
有可能,可以换个芯片试试看。
其它原因也有可能,但不大好试。

网友B:
晶振两个脚的电容更换一下

楼主:
还有个莫名其妙的事,更是神奇,同样这一批pcb
有3块J-Link无法识别处理器,Jtag口很简单的,我用万用表挨个量过,没有断线或短路,stm所有电源引脚电压都正常。可就是连不上。
开始怀疑stm32坏了,可换了个新的还是不行,说明不是stm32的问题,可还是连不上,唉

网友C:
已经有那么多勇士牺牲在前面了,楼主怎么还用stm32的rtc啊

楼主:
会是stm32的问题么?
有可能,可以换个芯片试试看。
其它原因也有可能,但不大好试。
引用 网友A:

恩,但stm32其他功能正常,屏蔽掉RTC部分的代码,GUI/TCPIP都能跑起来,所有IO操作也正常。
我是否可以下这样的结论,stm32的RTC引脚比较脆弱

网友A:
恩,但stm32其他功能正常,屏蔽掉RTC部分的代码,GUI/TCPIP都能跑起来,所有IO操作也正常。
我是否可以下这样的结论,stm32的RTC引脚比较脆弱
引用 楼主:

不是说STM32的RTC引脚比较脆弱,而是STM32的低频振荡器的功率比较小,所以才要求使用6p的外部晶体,这种晶体比较灵敏,不需太大的驱动功率即可启振。

楼主:
晶振两个脚的电容更换一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上面说过的,电容换过N次,我甚至买了不同品牌的6P电容去换,风华,TDK
晶振也去找北京晶宇兴(JFVNY)要了几个样品换,一样不行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考虑你的PCB板上的分布电容?要知道一般布线就可以有2~4pF的分布电容,如果布线不好的话,分布电容可以更大。

楼主:
不是说STM32的RTC引脚比较脆弱,而是STM32的低频振荡器的功率比较小,所以才要求使用6p的外部晶体,这种晶体比较灵敏,不需太大的驱动功率即可启振。 ...
引用 网友A:

谢谢香谁版主的回复
这个晶振的要求我倒是不在意的,批量做产品,按推荐的型号买晶振不是困难。
但我现在是想解决批量生产的成品率问题。

还有我说过的电磁干扰的问题,这种干扰会损坏stm32以至于RTC不再能用了吗?

除了按st推荐的型号和要求,我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么,或者是pcb设计问题?
因为板子密度比较高,现在的32768晶振引脚距离stm32有近1cm的布线长度。缩短这个长度可以解决问题么

网友A:
邀请楼主看看这个文档的第25~28页:STM32硬件设计问题解答(2009年9月)

楼主:
谢谢香版
那个文档以前是看过,这次确实忽略了pcb布线的要求,只是做样板的时候都能正常工作,所以就没再改。这次的晶振的两条线甚至是并着走的,肯定会产生分布电容。

确实有pcb引线分布电容导致不起振的可能,只能下次制板修改了再看结果,好在这一批大部分都可以正常起振。

现在就是不知道现在不能起阵的这些板子,stm32的 rtc端口是不是已经损坏不能使用。

楼主:
已经有那么多勇士牺牲在前面了,楼主怎么还用stm32的rtc啊
引用 网友C:

虽然rtc不好用,但毕竟省了买ds1302的钱,还省了pcb上一小块空间,电路越简单,故障点越少。
不过这次真是高看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小看了stm32 rtc的难用程度。哈哈

网友D:
多个方面去考虑下,电路板焊接过程是否损坏了IC,还要PCB是否存在短路,电容是否失效了?如果在现在过程中因为干扰而无法使用,就有可能电路板的抗干扰能力不行。需要重新布板子。

网友E:
晶振周围铺地了?

网友F:
6P负载电容改大点。

楼主:
回14楼,不排除焊接的问题,但是如果损坏为什么只有RTC部分损坏。
pcb设计的问题,毕竟还有94%的板子rtc工作正常,当然不排除个别stm32的差异

回15楼,不光周围铺地,外壳直接焊地上的

回16楼,工厂批量焊接的,能不清洗么,再说就晶振有问题,有问题用眼检查都看出来了
stm32的RTC确实是计数器,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计较这个,使用起来效果又有什么区别?用户能看出来效果不同?在我看来,只是代码不同而已。省个芯片,又省IO口,何乐而不为?

回17楼,昨天我也想到,pcb导致晶振负载电容增大,但手头没合适的,回头我试试

网友G:
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H(2010-05-11):
一般对接地的匹配电容要求也没那么严格

网友G:
这个问题很常见,原因很多

网友I:
呵呵,这个RTC也造成我的困扰。
有的晶振需要手碰一下才起振。
不过换个晶振能好。
下次准备改进设计,外部供给32768信号。

网友I:
netjob兄弟所说的计数会被程序打断的问题,倒是不存在。
因为这个计数器完全是硬件的,不依赖于CPU。
本质上和一般日历没有不同,只是数据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J:
确实比较怪

楼主:
哈,这个帖子又抬起来了
to 21楼,我在前面的帖子里说过,匹配电容也换过多次多种,并不起作用
问题还没有解决,布线修改过的第二批的板子还没有出来,效果如何还不知道。原来的osc32引线出来有并行的1cm长,初步怀疑这段布线有几pf的分布电容。

但其实绝大多数是可以正常起阵的。而且我也看了很多stm32的开发板/演示版的布线,并不比我那个板子强到哪儿去。

本来这版想干脆换用ds1302的,只是IO口太紧张,协调不过来

网友K:
我们用的还不错,6p的晶体在买的时候,店家就说可能有不是6p的混在里面,果然有几只不好,换了以后就好了。分布电容的影响很大。
没有发现芯片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