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和KEIL的问题请教(附图)

楼主(2010-04-02):
各位大虾,我在KEIL中编写STC的单片机
因为我要使用STC单片机里的XRAM和EEPROM
所以我就在工程文件的OPTION里做了如下的配置

但我的编译还是老是出错如图

我用的是STC89RC52 它的资源是RAM:512字节;其中有256(100-1ff)是内部扩展的EXT_RAM.
编译器显示我用了DATA:119.1   XDATA:113
这样算的话我没有超出RAM的使用范围啊。
难道是我设置的不对。我应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xdata不用设置就行,在选器件的时候当成at89c52就行了

网友A:
你的工程没有编译完成,可能哪里出错了

网友B:
你定义变量的时候前面加上xdata就行了。比如:
float xdata a;
unsigned int data b;

网友C:
内存模式 别用small

网友D(2010-06-05):
我用的是STC12C5608选的驱动是AT89C52也是RAM不够用的,也出现的上面的错误

网友D:
还有我的内存模式选的LA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