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源在负载很小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0-04-02):
如题,PWM电源ic在负载很小的时候,需要注意到什么?
最近在一块视频转接板卡上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我接入外部负载是,电源的pwm波形蛮正常,如果断开负载,电源的pwm输出波形发生震荡一样,很糟糕!
首先可以肯定电源芯片的pcb layout设计有问题
如果大家有过什么处理经验,请说出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滤波电源我用了很多。。。。作用不明显

网友A:
这是正常现像。
很多开关电源不允许负载开路。
负载开路时,占空比非常小。在占空比非常小情况下,往往输出电压与占空比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这将使开关电源反馈电路的参数发生变化,往往产生间歇振荡,从示波器上看,即占空比忽大忽小,一段时间内根本没有。
这种现像在反激式电路中最常见。

网友B:
这就是我常说的开关电源的负载过轻有时也不一定是好事的原因所在!
正激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楼主:
其波形与此相同

接上负载就变成标准方波

网友C:
加点假负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