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yloneII 系列问题

楼主(2010-04-02):
刚接触FPGA,买了块ALTERA的CycloneII开发板。想问配置信息只能用EPCS芯片吗?EPCS芯片好像没有加密的。如果我要加密,要怎么处理?(必须对配置信息也加密),还有上了NIOSII后,烧的程序又怎么加密?万分着急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也是刚学FPGA,说一下我的理解,有说错勿怪
配置信息可以保存在EPCS(串行FLASH),也可以保存在并行FLASH中,不过保存在并行FLASH中时需要在SOPC里面建立一个三态桥连接,另外配置信息也可以写在SD卡或者其他存贮设备中,但那样需要自己写boot。
程序的加密估计只能依靠外部的加密IC了

网友B:
LS,看清楚了,LZ说的是altera的FPGA

楼主:
2楼说的没错,现在手上的(还有很多altera的芯片)的确是你这么说的。epcs芯片似乎有加密位,但是一个加密位感觉比较危险。更加别说烧在普通并行flash中的程序了。外部加ic加密当然可以,但我是想连fpga这一块也加密啊,那怎么办?

楼主:
如果说把配置程序加了密,然后写到某个flash里面,用的时候用cpu解密,再配置FPGA这是可以的,就是有点太复杂了。。。

网友A:
我之前一直是用MCU的,用MCU的话,无论在外部用什么加密手段,直接把MCU一解密,任何的加密方法都可以通过分析分汇编分析出来。虽然FPGA我是初学,但我相信,只要他的配置信息和代码是保存在外部的,那么都可以抛开加密IC直接从FLASH中将代码读出,然后进行反汇编把加密手段分析出来。
除非你是直接把配置信息固化在FPGA内部的片内ROM中

楼主:
CPU加密是另一个问题了。个人感觉今天加密只靠硬件已经不行了,要靠一些巧妙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产品研发更新要快,等他**了,你已经能推出新一代产品再次占领市场即可。

网友C:
cycloneII还可以用MAXII来配置。可以实现加密。也可以外加加密ic。但是安全性只能说马马虎虎。如果对安全性要求较高。建议更换比较新的型号。具体资料可以到altera的网站查找。或者给他们客服写mail.他们人很热情的。
另外说一句。任何的技术都不是绝对安全的。盗版和ip保护就是个博弈游戏。考量的只是资源。技术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