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地铁售票机用纸币处理模块

楼主(2010-04-02):
设计一款地铁售票机用纸币处理模块,要求:

1.
能接受单张纸币,至少能接受13种纸币,纸币接受无方向性要求,能接受市面上5102050100面额纸币

2.
采用可靠的纸币识别技术,单张纸币识别时间不少于2.5

3.
纸币模块具有暂存空间,暂存不少于15张纸币

4.
模块配备纸币钱箱,钱箱存储不少于1000张纸币

5.
当客户决定购票或者充值后,暂存区纸币能进入钱箱,要求进钱箱纸币叠放整齐

6.
当客户取消购票,暂存区纸币能够原币退还

7.
不符合参数指标的纸币原币退还给客户

8.
假*识别率不低于99.9%

9.
纸币接受率不低于98%

如果您对这个设计有任何的信息,想法,意见,欢迎在这个帖子做充分的讨论!

网友A:
这个我了解一点点,不过您昨天才明白梳子原来是排阻,今天就要谈如何集纸币识别器之大成。。
这跨度也太大了吧,哈哈!

网友B:
1.
能接受单张纸币,至少能接受13种纸币,纸币接受无方向性要求,能接受市面上5,10,20,50,100面额纸币

这个指的不会是  *币 美元 英镑 欧元 日币等 13种 5,10.。。。。吧?

网友C:
一脚跨两岸。

楼主:
这根本不妨害讨论的!
大家一起来讨论,做头脑风暴。
现在国内地铁无论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纸币接收模块只用到两家,一家是MEI,美国公司,专注于纸币处理,在瑞士日内瓦设厂生产的BNA系列纸币处理模块就是他的拳头产品。另外一家是Giesecke & Devrient(简称G&D)是德国公司,它庞大的业务基于纸币设计制造技术,和多国中央银行开展业务,纸币识别处理只是它极小的一个零头产业,我在他的网站看到纸币处理模块列入它的OEM项目。
我们知道纸币接收模块是自动售票机的核心模块,据我了解,MEI的BNA系列(主要是BNA57),G&D的BIM系列在轨道交通行业纸币识别领域由于占垄断地位,售价极高,早前约1万美金。BNA57的主控电路板作为配件销售价格约1.8万*币。
完成一张纸币接收工作需要经过纸币识别、纸币传送、纸币暂存、纸币收纳等环节。

纸币识别通过 “光学、电感、电介质和交叉传感器,采用紫外线、红外线、荧光反射成像、透视成像、物理尺寸等多种识别技术,采用交叉识别手段,可识别纸币双面的影像、纸质的密度、防伪线和水印等”(引用《深圳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纸币传送主要完成纸币在进币口、暂存、退币口之间的传送。纸币从进币口进入模块,被识别认可后进入暂存,否则应该原币退回给客户。当客户选择买票操作后,暂存区纸币应该有相应的机构将其送入钱箱。当客户临时取消交易后,暂存区纸币应该原币退回到退币口。除开纸币送入钱箱工作外,其他工作都属于纸币传送工作

纸币暂存主要完成将认可接收的多张纸币通过一定的方式整齐的码放一起。暂存纸币其实仍然属于纸币传送工作,但是鉴于实现暂存是独立的技术,同时也是比较困难的技术因而单列。BNA57以及BIM实现暂存的方式都非常的独特,也很复杂。以BNA57为例,纸币通过一个圆鼓(DRUM)实现暂存,通过步进电机将纸币整齐绕在鼓上。

纸币收纳完成将暂存区纸币送入钱箱的过程。仍以BNA57为例,暂存区的纸币从圆鼓上绕出来传送到钱箱上方,此时钱箱的进钞门应该是打开的,然后通过一个长条形状的活塞,将纸币整齐压入钱箱内,活塞复位,为下一次纸币收纳做准备。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暂停,就等着大家的评论啦!

楼主:
1.
能接受单张纸币,至少能接受13种纸币,纸币接受无方向性要求,能接受市面上5,10,20,50,100面额纸币

这个指的不会是  *币 美元 英镑 欧元 日币等 13种 5,10.。。。。吧? ...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至少可以接受13个面额的纸币,如*币5、10、20、50、100、其它面额,虽然目前没有面额500的*币,但是设备识别系统需要有可扩展特征。但数字13是怎么确定的我不知道。

网友D:
假*识别率不低于99.9%,假*估计识别的过程相当复杂

网友E:
你可以去找广电运通的人看看

不过100的纸币在地铁上也忒离谱了,地铁票价才几块钱,纸钞模块还得退多少余额回去?
来多几次零钱储备就没了

MEI纸币器价格也将几千块,哪有贵到那么离谱

楼主:
你可以去找广电运通的人看看

不过100的纸币在地铁上也忒离谱了,地铁票价才几块钱,纸钞模块还得退多少余额回去?
来多几次零钱储备就没了

MEI纸币器价格也将几千块,哪有贵到那么离谱 ...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mei的几千块纸币器是指那个型号呢?应该不可能的!
100元在地铁充值机上用。

楼主:
自己把帖子顶出来,本人对地铁用纸币模块机械硬件软件需求配备也是了解的,如果您有对地铁用纸币模块有任何的意见不妨拿出来讨论,当然更欢迎接触过纸币处理的您来讨论。

网友F:
深圳地铁只収1元和5元的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