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颖的程序下载与IAP功能疑问

楼主(2010-04-02):
第一次使用中颖单片机,感觉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且还是国产,支持一下民族工业,呵呵,有一点不明白,请用过的大虾指教:
1、中颖的单片机能否用串口下载程序?像S*C那样,还是说要买专用的下载工具?如果串口不能下载程序的话。用什么下载方案最便宜?
2、看了手册,也有IAP功能,问下这个IAP功能是否经常说的在线ISP升级用的?如果是的话,地址是怎么安排的?比如新茂的好像就是从0XF000开始4K空间。谢回贴

网友A:
呵呵,支持国产,支持中颖

楼主:
看的人多....回的人少.是问题太浅还是太深?:(

网友B:
等版主吧,人家说话比较权威

网友C:
你的问题太多了,呵呵

网友D:
/****************************
1、中颖的单片机能否用串口下载程序?像S*C那样,还是说要买专用的下载工具?如果串口不能下载程序的话。用什么下载方案最便宜?
2、看了手册,也有IAP功能,问下这个IAP功能是否经常说的在线ISP升级用的?如果是的话,地址是怎么安排的?比如新茂的好像就是从0XF000 开始4K空间。
*******************************/
1. 新出来的单片机例如:88f516系列,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其他的FLASH IC需要专用的工具jet51下载,仿真。
2. 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个IC的手册,有的IC 只有SSP,这个可以用做在线ISP用,但是程序要你自己写,程序空间在任何一个sector都可以。
有的IC有ISP功能,地址为0XFC00开始的1k空间

网友B:
88f516系列确实很不错

楼主:
#6: bananarer
2. 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个IC的手册,有的IC 只有SSP,这个可以用做在线ISP用,但是程序要你自己写,程序空间在任何一个sector都可以。
有的IC有ISP功能,地址为0XFC00开始的1k空间
*******************************************************
我看的是SH88F516呢。

网友D:
SH88F516暂时没有iap功能,只有ssp。 看你怎么用

网友E:
差点看成砖家,俺的个汗... 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