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HPF

楼主:
我想实现的是一个激光传感器,经过调制发射激光,然后由光敏二极管接收。目前接收的信号在测试距离上能有vpp=120mv左右吧,但是有其他干扰,哦,调制频率目前是2KHZ..

下面是一个同学设计的高通滤波器,他说截止大概在500HZ,,有10dB的增益。但是,目前情况是,C3左端输入光敏输出的信号,但是,信号却无法传递到反相输入端,不知道为什么。(在C3,C4间仍是有信号的)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非常感谢~~

网友A(2010-04-03):
在C3,C4间仍是有信号的
应检查C4到反相输入端的情况

楼主:
应检查C4到反相输入端的情况
引用 网友A:

恩,问题就是出在这里,C4和反相端间是没有信号的,只有2.5v的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