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8051F00x的朋友帮忙看下吧

楼主(2010-04-02):
本人最近开始学C8051F006,之所以没有选择最普通的C8051F020,是因为我想做一块板子出来,自己编写代码,而我手边只有48管脚的转接板,所以无奈之下从网上选了个又贵又不实惠的C8051F006型号,又买了一个新龙华的仿真器,用来下载调试程序,说实在的,那个板子上只有数码管,串口,几个LED,几个按键,做成之后,今天买的仿真器也回来了,在KEIL中编写代码后我就把程序烧进去了,很兴奋,因为一次成功嘛,可谁曾想,之后再也不能下进去了,系统老提示我连接有问题,目标物体没有响应,让我重新连接试试,我怎么试都不行,我想既然硬件没相应,那我就找硬件原因呗,找了好久才忽然发现复位管脚的电平一直为低,等于就是系统一直在复位啊,按理说低电平复位完成后应该为以高电平才对,我以为找到了问题的根结,就是片子本身质量有问题,我本身买了两片(90!啊),我很快又焊了一片,这次我首先检查复位电路,让我惊喜的是,复位电路是好的,就是说完成复位后,/RST管脚是高电平,我就连接上仿真器,果然很顺利的把我编写的一个LED闪烁的程序下进去了,我兴奋的好大一会,正准备收摊的时候,我来了点灵感,就修改了一下程序,当我再次准备下进去的时候,系统又提示我连接错误,目标物体没有相应,我蒙了!我找了一天也没找到是什么原因,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仿真器是好的,可是如果说片子有问题,那问什么每次第一次都能下进去,如果可以解释为片子型号是OTP的话,那为什么每次只要不能下载,复位管脚都是低电平?如果片子没有问题,问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看门狗上去都关了,我也保证电源绝对没有问题,3.3V的供电,本人真的搞不定,请用过的朋友指教,小弟在这儿真的感谢了!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下载的程序,是否加密,如果加密就不可再次下载,除非清除全部CODE flash。

楼主:
回复2楼:我用的是KEIL 3,集成了一个从官网下载的X8051XXX驱动,你说的那个加密,我后来用官网上下载的软件可以清除啊,但是不知道问什么我再次下载的时候还是下不进去,我的复位管脚一直是低电平,我想问的是,会不会有别的情况会导致系统一直复位,看门狗我一开始都关了,其他几种复位情况比如比较器,软件复位我都没有理它啊,我下的程序也是官网上下载的应用笔记里的啊:'(

网友:
加密后的片子也可以擦除的。买啥仿真器嘛,几十块钱买根烧写电缆,什么都搞定了

楼主:
回复4楼,我知道不买仿真器也能下程序,不是有仿真器可以硬件调试吗?

网友:
我晕了
C8051F是不是真的这么昂贵的啊???
STM32101C6绝对不比C8051F006差,也就是12块钱
但是C8051F006要45元/片,45元可以买几个STM32101C6了

C8051F的参数如下
25MIPS 8051 CPU
32k 字节Flash
2304 字节RAM
UART, SPI, SMBus/I2C
4 个16位定时器
可编程计数器阵列(PCA)
16个I/O 口
12位ADC; 100ksps
12位DAC
比较器; 电压基准; 温度传感器
JTAG 非侵入式在系统调试
-40℃ 到+85℃; TQFP-48 封装

楼主:
谁帮帮我啊?

网友B:
做产品的没人敢用C8051单片机,抗干扰超级差劲。

网友C:
我用的020,从来没遇到这个问题。
初学建议还是直接买板子的好。不要自己焊板子。。。。。。。。。

怀疑是电路有问题,rst被拉低了

还有,用调试器的话,千完不要带电拔插。。。。。

网友D:
我用C8051F120开始时也会受到电器开关影响,后来在复位线与3.3V之间加0.01U解决了

网友E:
第一,用silicon laboration IDE来写程序和直接调试,烧进去都可以,不要用keil
第二,在IDE里面可以完全清除芯片的程序。
另外,用IDE调试,根本不需要任何开发板或什么仿真的,只要一个USB的下载器完全能搞定!

网友F:
建议你还是换芯片吧,C8051比千金**还千金。

楼主:
昨天莫名其妙又好了,很郁闷啊

网友G:
我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用的C8051f340,调试时提示连接出现问题,芯片没有回应,郁闷

网友H:
你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看看,以前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你用的是EC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