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投:LCD1602 2×16 字符型液晶驱动程序的研究与试写

楼主:
LCD1602 2×16 字符型液晶驱动程序的研究与试写
这段时间放假,因此终于有时间来做些小东西了,最近准备做一个恒温烙铁,要用到LCD液晶,由于以前买了一个一直没用过,所以在液晶模块编程方面的经验为0.刚好了,今天花了半天的时间研究终于有了研究成果。         本人研究步骤如下:
        1、翻箱底,找出多年前买的液晶模块。
        2、查询模块的数据手册(datasheet),确定信号引脚
        3、根据手册信息建立供电电路连接和数据信号的链接
        4、阅读模块手册中的时序操作,编写出读写底层函数
        5、阅读命令控制字描述,确定控制字数值
        6、参考网络上其他人的程序,验证自己的阅读结果是否有方向性错误
        7、编写测试程序,让液晶模块显示出想要显示的数值、
以下即为研究结果。
#include <reg51.h>
sbit rs=P3^3;//指令数据选择
sbit rw=P3^4;//读写选择
sbit clk=P3^5;//使能脉冲
unsigned char code Code1[]="0123456789ABCDEF";//文字数组
sbit clear = P2^0;//清屏按钮
sbit key1 = P2^1;//写第一行按钮
sbit key2 = P2^2;//写第二行按钮
sbit key3 = P2^3;//显示模式变更测试按钮
void delay2ms()//2064周期延时
{
unsigned char temp1;
while(--temp1);
while(--temp1);
while(--temp1);
while(--temp1);
}
void check_busy()//忙检测
{
unsigned char busy;//临时字节
do
{
rs=0;//选择寄存器
rw=1;//读取
clk=1;//LCD将数据放到总线
busy=P1;//读入总线数据
clk=0;//关闭总线
busy=busy&0x80;//保留最高位
}while(busy);//判断是否为忙
}
void instructions(unsigned char INS)//写指令函数
{
check_busy();//写之前检测忙
rs=0;//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写操作
clk=1;//准备下降沿
P1=INS;//数据放到总线上
clk=0;//下降沿,数据写入LCD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check_busy();//写之前检测忙
rs=1;//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写操作
clk=1;//准备下降沿
P1=dat;//数据放到总线上
clk=0;//下降沿,数据写入LCD
}
void lcd_clear()//清除显示函数
{
instructions(0x01);//清除显示
delay2ms();//清屏后,按手册至少应延时1.53ms
}
void lcd_init()
{
rw=0;//写操作
instructions(0x38);//设置显示模式为2行,16字符,5×8点阵
delay2ms();//按手册应至少延时39us,但由于执行次数不多,统一使用2ms延时
instructions(0x0f);//设置输入模式为8位数据总线,光标增量移动,显示不移位
delay2ms();//按手册应至少延时39us,但由于执行次数不多,统一使用2ms延时
instructions(0x06);//开显示,关闭光标,不闪烁
delay2ms();//按手册应至少延时39us,但由于执行次数不多,统一使用2ms延时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辅助寻址指针变量
lcd_init();//LCD初始化
while(1)
{
if(!key1)//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nstructions(0x80+0x00);//写入显示缓冲区起始地址为1行1列
    delay2ms();//按手册应至少延时39us,但由于执行次数不多,统一使用2ms延时
for(m=0;m<16;m++)//将预先定义好的字符连续发送到LCD
   {
   write_data(Code1[m]);//通过辅助变量查询数组并写入LCD
   }
}
if(!key2)//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nstructions(0x80+0x40);//写入显示缓冲区起始地址为2行1列
    delay2ms();//按手册应至少延时39us,但由于执行次数不多,统一使用2ms延时
for(m=0;m<16;m++)//将预先定义好的字符连续发送到LCD
   {
   write_data(Code1[m]);//通过辅助变量查询数组并写入LCD
   }
}
if(!clear)//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cd_clear();//调用清屏函数
}
if(!key3)//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nstructions(0x0c);//改变显示模式
    delay2ms();//按手册应至少延时39us,但由于执行次数不多,统一使用2ms延时
}
}
}

网友A(2010-04-04):
注释详细,要是初学肯定收益了

楼主:
倒塌,每次回帖都要IE崩溃一次。

网友B:
LZ注释的很详细,顶一下

网友C:
楼主写的很规范的!谢谢了!

网友D(2010-05-18):
我是初学LCD,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