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常见问题大杂烩

楼主(2010-04-02):
最近再使用STM8S207RB进行开发,以下是自己使用cosmic时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

1.printf/sprintf入口参数必须是u16类型,否则打印结果不正确,很奇怪
2.u32位类型的判断if ((val%0x1000) == 0)此判断前必须强制转换,即
    if ((u16)(val%0x1000) == 0),否则if每次都成立。
3.程序空间大于32k时,把常量const强制分配到指定空间32k以内,个人把前16k都分配
   给const,code从32k之后开始,使用
   #pragma section const {iconst}
    ....//const变量
   #pragma section const {}
    在STVD软件中增加iconst段,同时分配地址空间,在setting->Linker->category中
   选择input,进入之后一看便知。
4.interrupt.h和it.h中_stext重复定义,但编译时却报空间超了,屏蔽it.h中的定义,
5.一个工程有多个C文件时,一个C文件不能太大,我的一个menu.c文件,处理菜单操作
   的,很大,估计万行左右,编译时,cosmic每次都提示“遇到错误,自动关闭”,后来
   将menu.c中的函数移到其它c文件中,即正常,个人怀疑是单个文件不能太大。
6.使用24MHz时,必须选择1wait,说是简单,但必须先连上目标板,在设置,即debug
   后,在mcu配置中设置
7.EEPROM操作时,会关闭中断,导致我的UART数据都丢了,做好容错处理,还有块擦
   除需要在RAM中进行,使用Facpy函数,具体怎样忘记了

   大概差不多了,有的也忘记了,希望给正准备使用的朋友少走点弯路,做开发,时间宝
  贵啊,希望大家不要在已经有人遇到的问题上花费太多时间。
   我现在使用的是STM8S207RB,使用库函数,还是挺好用的,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和keil不同的地方,对类型要谨慎,尤其是u8 u16 u32类型变量之间的运算
搞的不好,问题奇奇怪怪,就像第2条,
   希望用过的朋友继续补充!!!!!

网友A:
沙发坐上。好心楼主啊。

网友B:
看来问题还真多啊,这些问题,都不容易找到原因并处理哦
多谢 楼主共享.STM8还是不够成熟啊

楼主:
看来问题还真多啊,这些问题,都不容易找到原因并处理哦
多谢 楼主共享.STM8还是不够成熟啊
引用 网友B:

芯片还行,就是编译器这块弱了点
用207做得产品,ESD打到1W2KV,还能顶的住,EFT也能过
现在就差CS传导抗扰还没做,下个礼拜去做下试试!

网友B:
芯片还行,就是编译器这块弱了点
用207做得产品,ESD打到1W2KV,还能顶的住,EFT也能过
现在就差CS传导抗扰还没做,下个礼拜去做下试试!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内部RC还是外部晶振呢?

楼主:
请问你用内部RC还是外部晶振呢?
引用 网友B:

大哥,都说了跑24MHz啦,肯定是外部晶振咯

网友C:
同感,,,好芯片但是编译器太不咋地

网友D:
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E:
优化问题

问题1.
        if (disp.Flicker)                disp.Flicker = 0;
        else                                disp.Flicker = 1;

        if (disp.Flicker)
        {
                test_buf++;
        }

第二个IF被优化掉.

问题2.
        if (wrctlr.Page & 0x01)或if ((wrctlr.Page & 0x01) == 0x01)
            {

        }
        else if (wrctlr.Page == 0x00)
        {
                (这里进不来)
        }
        else
        {

        }

下面则正常

            if (wrctlr.Page == 0x00)
            {

        }
        else if (wrctlr.Page & 0x01)
        {

        }
        else
        {

        }

网友F:
好贴!

7.EEPROM操作时,会关闭中断???
楼主确认207关中断?

网友F:
7.EEPROM操作时,会关闭中断???
这个不太可能吧!

网友G:
7.EEPROM操作时,会关闭中断???
楼主确认207关中断?
207操作eeprom时自动关闭中断。

网友H:
学习来了,我也发现有些同类问题

网友I(2010-05-19):
EEPROM操作时,会关闭中断??????????

块写的时候关闭,字写的时候就不会关闭了

网友J:
好心的楼主,值得表扬

网友J:
让人很受益

网友K:
调试中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

网友L:
我想补充一下楼主的第二点,
cosmic在做32位的乘除运算时只要进入中断就会出错。
我做过很多测试,最后产品要出样,没办法,我只好把所有的32位改用16位,多写了几个子程序,一切就OK。

网友M:
楼主能不能给个STM8S207的模块库函数给我,谢谢 jgphu@163.com

网友N(2011-02-18):
u32 计算确实存在严重问题!  楼主能交流下吗  QQ:273595501

网友O:
问题的确很常见

网友P:
有意加入ST行列,谢谢LZ的帧。

网友Q:
用IAR从来没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J:
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

网友R:
EEPROM操作时,会关闭中断??????????

块写的时候关闭,字写的时候就不会关闭了
引用 网友I:

只要写eeprom,中断就不能执行。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我已经挠头好一阵了。

网友S:
不够全面

网友T:
碰到过一些

网友U:
很常见的一些问题,碰到过一些

网友V:
碰到过其中一些问题

网友W:
这其中的有些问题,我还是没太弄明白

网友X:
弄清这些问题对学习STM8很重要

网友Y:
弄清其中的一些问题的确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O:
有些问题虽然知道怎么处理,但是还是不明白为啥

网友J:
弄清楚这些问题对学习STM8挺有帮助的

网友Z(2011-06-02):
楼主好心人啊!

楼主:
哈哈 还有人关注这帖子
我都快1年没上来了

网友AA:
在另一网站看到写EEPROM不能中断是库文件本身问题!

网友W:
相当常见的一些问题

网友U:
很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网友AB:
最近碰到了其中的几个问题,还在思考。。。

网友O:
遇到过其中的一些问题

网友Y:
做开发,走弯路似乎不可避免

网友AC:
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的确是花了我不少的时间

网友J:
有时候确实会碰到一些比较奇怪的问题

网友AD:
调试中难免会有些问题发生,

网友AD:
这些都很正常

网友AC:
楼主把问题基本都提出来了,解决方法说的不太详细

网友V:
调试程序还是挺需要耐心的

网友AE:
这些问题都是常见的,

网友AE:
楼主能否将解决方案写下呢

这种好贴 不会沉的

网友K:
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网友Y(2011-10-09):
楼主总结的很好

网友AF:
C/C++ 编译器还是用 IAR 好。

网友AG:
置顶也可以

网友AH:
IAR使用中! 使用STM8S的库 就是 没有STM32的库 爽,库里面的操作重复来重复去,但本人又喜欢用库(程序可读性强,维护方便)

啥时再升级库?

另: 外部晶振抗干扰问题,待官方给出答案。

网友AI(2012-12-03):
可以学习一下了!!

网友AJ:
Start From Sample,Start From Welltechcom, 深圳市汇达通电子主营TI ADI产品,支持工程师的小批量研发采购,从样品做起,汇您所需——汇达通电子淘宝
十年了,我们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从农村走到了城市,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做电子贸易商的供应商,我们更愿意把最好的产品送到终端客户或工程师的手中。

网友AK:
多谢楼言热心肠,列出这么多的问题;
不过这些问题大多数和STM8无关,是C语言编程的问题;
不是C语言有BUG,是要熟悉C语言的特性.

网友AL(2013-09-11):
我也发现有些同类问题,如‘’强制转换‘’

网友AM:
楼主   是个好心人   谢谢了  楼主   学习帖子  必须要好好消化消化  先顶一个

网友AM:
自己感觉在单片机的应用这一块  一直没有真正的入门   还有很多的东西   需要自己去细化  去深究  这一块   还在努力中

网友AN:
楼主的这些交流经验很难得啊,我也发现个问题啊,需要Stlink下载的时候第二管脚应该是一个输入管脚,TVDD需要拉高,否则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AO:
引用 网友E:
优化问题

问题1.

第一个优化没有问题的吧....人家把你的逻辑分析出来了...

网友AO:
引用 网友F:
好贴!

7.EEPROM操作时,会关闭中断???

这个是FLASH访问完全阻塞, 如果CPU在FLASH运行则也会阻塞, 中断也不会响应

网友AO:
引用 网友L:
我想补充一下楼主的第二点,
cosmic在做32位的乘除运算时只要进入中断就会出错。
我做过很多测试,最后产品 ...

看来是中断处理时CPU状态保存/恢复不正常....

网友AO:
看来编译器还是不给力啊....

网友AP:
引用 网友AL:
我也发现有些同类问题,如‘’强制转换‘’

网友AL:
引用 网友AP:

网友(2014-08-30):
楼主总结的很不错

网友AQ(2014-10-27):
最近才接觸STM8S  對軟體的一些使用還不是很熟悉    相信會很有幫助

网友AR:
U8在8位机里面效率比较高;U32在32位机里面效率比较高.学习经验。

网友AS(2015-01-17):
我想问一下,我用stm8调试gsm,我发送AT/r/n  如何判断单片机接受到OK?   困扰我好多天了  求解答。